请教高手

楼主(2003-05-29):
请教各位大虾两个问题: 1.SJA1000扩展了PeliCAN模式,其功能比BasicCAN模式强很多,请问是否可以在PeliCAN模式下编写DeviceNet协议? 2.凌华的PCI-7841通讯卡能否挂在Rockwell的设备网上?有挂上的大虾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SJA1000扩展了PeliCAN模式,其功能比BasicCAN模式强很多,是可以在PeliCAN模式下编写DeviceNet协议的,但是要采用标准帧格式,也就是11位模式,而不是29位扩展帧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