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图库精灵创建

楼主(2003-05-29):
我按照组态王使用手册上讲得那样创建一个切换开关,开和关分别由两幅不同的位图 表示,但我在“弹起时连接”输入后无法确认,出错提示“要求:”。不知道是演示版没有此功能还是那里出错了,请各位高手不惜赐教!谢谢!

楼主(2003-04-01):
原来是命令语言要求以冒号;结束。可见组态王的帮助 有待改善哦。

网友A(2003-05-16):
注意把中文输入法关掉,一定要用‘半角’的‘;’

网友B:
同意guess的说法!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要用“半角”的,你也可以直接用对话框最下面的分号按钮,这样可以避免全角半角问题了

网友D(2009-05-29):
就是,不知道就别胡扯.

网友E:
可见组态王的帮助有待改善哦????

建议买几本高级语言书看看

网友E:
不要去再讨论半角全角的问题了,高级语言里面没有“;”这个符号,这是中文状态下的符号

网友E:
高级语言下面只认“;”这个东西,没办法,如果有一天有中文的高级语言出来就可以用“;”了

网友F(2020-02-23):
怎么实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