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电脑的连接

楼主(2003-05-29):
各位大虾,我是刚学PLC的,想请问一下,PLC与电脑的连接是不是要在中间加一个转换器啊。 谢谢!!

楼主:
PLC与电脑的连接不用加一个转换器.

网友A:
不同的PLC型号连接线类型出不一样!

网友B:
sc-09 就可以了 不要别的

楼主:
电脑一般都有两个rs232接口,你的plc上也有rs232接口的话就不需要转换器了。

网友C(2007-01-17):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士林PLC A1-30MR 三菱F2-30GM 与电脑的连接线,

网友D:
SC-09即可

网友E:
加不加转换器不一定的。如果PLC编程口是RS232而采用PC的COM口是不需要转换器的。如果要用USB(现在大部分笔记本已经没有RS232口了),那么要加转换器的。如果PLC编程口不是RS232的,也不是USB的(有些PLC是USB编程),那么要加转换器了。我生产多种PLC的编程电缆,也提供编程电缆DIY用的模块。比如西门子、三菱、台达、AB、OMRON等,都可以提供。我的网站:plc.123ye.com.,EMAIL:zhuyongjun021@126.com。

网友F:
下面引用由mbg在 2007-1-17 10:00:00 发表的内容:

--------------------------------------------------------------------------------------------

A1要用对应的手持编程器A1-20P;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址(上有实物图):Http://www.zjzcmy.com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88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401797   2401785  2196510  2205887
传真:0576-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