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pidkit中的协议问题

楼主(2003-05-29):
我想用Rapidkit作一个仪表的IOServer,有InTouch的授权,打开Rapidkit时也能找到授权,但Design菜单中的Protocol为灰色不可用是怎么回事?需要先作什么设置?

网友A:
需要RPM开发版的授权

网友B(2004-07-19):
哪儿有Rapidkit的下载??????????感谢!!! dongmingzhan@163.com

网友A:
ftp://ftp.utitech.com.tw/

网友B:
哪个文件下啊?谢谢

网友B:
你有Rapidkit的License文件吗?能传给我吗?dongmingzhan@163.com,thanks.

网友A:
ftp://ftp.utitech.com.tw/ 同一级目录中有个wwsuite.lic 文件,不过系统时间得改成和wwsuite.lic 时间超前一点.

网友B:
兄弟啊,没有啊,帮帮忙?

楼主:
已发 5-oct-2002

网友B:
再问:Rapidkit配置完后可以和任何的PLC相连吗?

楼主:
TO kantyman: Rapidkit:是一种可定义接收命令,和数据解析格式的通用IO server,当有一种新设备接收和解析配置好后,就可以使用. EMAIL退回了.可来信deng_lp@sina.com

网友C(2012-04-17):
您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找到了您的提问。RPM开发版的授权,麻烦您给我传一份吧,谢谢了!chenzhaofei_200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