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22是什么口

楼主(2003-05-29):
我没看过422的标准,在这请教RS422是电流环吗?有人说4线485就是422,不对吧?

网友A:
RS422就是485口的全双工模式。也可以说4线485就是422。 详情可以在www.rs232.net.cn网站上找到,不防去看看

网友B:
不完全是。 还有其他参数上的区别。比如带负载能力、总线驱动能力等等。

网友C:
四線式RS-485 與RS-422 是有所不同的,請參考底下網頁. http://www.interfacebus.com/Design_Connector_RS422.html

网友D(2005-08-31):
RS422可以半双工工作吗?

网友E:
全双工是指两边可以同时收/发信号, 半双工则是等对方送完后才发. 可以全双工工作的, 自然是可以半双工工作啰!

网友F(2005-10-08):
如仅仅从传输介质上来说,“说4线485就是422”或者“两对485线就是422”,没有错! 有关RS485/422通信电缆的一些资料,我很乐意免费提供,需要者请留下邮箱。

网友G:
请朱恩清给我发一份: lipengzy@vip.sina.com多谢

网友H:
RS422标准接口 1) RS422接口标准通过提供平衡电路来改进接口电气特性,通过传输线驱动器将逻辑电平变为电位差,实现信息传送。通过传输线接收器将电位差变为逻辑电平,实现信息接收。因而可以支持较高的传输速率和较长的传输距离,在最大传输率10 Mb/s的情况下,电缆允许长度为120 m;如果采用低传输率,如90 kb/s时,最大距离可达1 200 m。 RS422每个通道用两条信号线,一条为逻辑“1”,一条为逻辑“0”。RS422A电路由发送器,接收器,平衡连接电缆,电缆终端负载,接收器等部分组成,通常采用点对点通信方式。 该标准允许驱动器输出为目前RS422A与TTL的电平转换常用芯片是驱动器SN75174和接收器SN75175。该标准允许驱动器输出为±2~±6 V,接收器可以检测到的输入信息电平可低到200 mA。采用光隔离的RS422标准来实现8098与PC机的远程通信的通讯接口电路如图4所示。 (2)20 mA电流环路串行接口 20 mA电流环是目前远程通讯广泛使用的另一种接口。其原理,发送正和负,接受正或负4根线组成一个输入回路和一个输出回路。由于20 mA电流环是一种异步串行接口标准,所以每次发送数据时必须以无电流的起始作为字符的起始位,接收端检测到起始位便开始接收数据。 电流环路串行接口的优点是低阻抗传输线对电气噪声不敏感,以实现光电隔离,有利于长距离传输。一个带光电隔离的20 mA电流环接口。发送端将TTL电平转为环路电流信号,在接收端又转换成TTL电平。

网友I(2006-04-22):
多多学习啊,的有一个好的心态,
下定决心,勇攀高峰

网友J(2010-05-10):
现在用 的 RS422通 迅 老 是 出 现 联 不 上 ,上 位 机 要 重 启 后 正 常 , 不 知 何 因 请 指 教 ?

网友K(2010-10-15):
请朱恩清给我发一份: zyw316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