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通过CP341与DCS通讯

楼主(2003-05-30):
我是一个新手,有一难题想请高手帮忙。 我们现场有一套S7-300的PLC系统和另一DCS系统,想实现通讯。设计思路通过CP341与DCS通讯。PLC作为SLAVE,DCS作为MASTER,S7-300是外方整包过来的,因非典现不可能过来。工作只能我们来做。DCS这边的工作由DCS方做。 因两套系统正在运行,我们想用最短的时间做完通讯工作。驱动程序的接口已插上CP341后面。PLC需向DCS传送的数据在DB10和DB70。我们现不知还要对PLC做什么工作。请高手指点,尽可能详细。谢谢!

网友:
我们只通过PROFIBUS-DP和DCS通讯,你所说的CP341还真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网友A:
硬件组态一下,DCS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B:
首先谢谢你们的答复,CP341是西门子的通讯处理器,装载的驱动程序是MODBUS SLAVE程序。DCS是上海自仪的SUPMAX500。

网友(2005-03-29):
PLC先组态 把模块加上,在把CP341文件考到程序里,在设置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