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使用PC Adapter连接PLC

楼主(2003-05-30):
由于用PC Adapter适配器将WinCC和PLC连接,有些代理商说不能连接,PC Adapter适配器只能作编程使用,但是我发现因为PC Adapter适配器通讯支持将WinCC和PLC连接,所以经过数次试验,现已经可以将WinCC和PLC连接。至于如何使用CPU_DP将WinCC和PLC连接,用户自行摸索吧。以下介绍使用MPI用PC Adapter适配器将WinCC和PLC连接 将PC Adapter适配器连接西门子S7300或S7400MPI通讯口,在Windows控制面板中“Set PG/PC”中设置MPI(WinCC)->PC Adapter(MPI),在WinCC开发软件中添加正确的S7协议后,在MPI新建连接,在“新建连接”属性中设置CPU机架号和差槽号,在计算机属性中设置通讯工具为PC Adapter适配器。所有的设置完成后,运行WinCC,发现你的MPI新建连接已经正确连上PLC。

网友A:
速率太慢,所以很少有人用。

网友B(2011-06-23):
我是这样做了,但是却出现wincc与PLC的连接一下连上一下断开的情况。怎么回事?希望您帮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

你的那个情况和通讯应该是没关系,是你的wincc里面建立了PLC里面没有的地址,然后wincc运行就会出现时断时续。

网友D(2011-11-22):
谢谢啼,我今天就遇到这个问题啦,大哥,你说得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