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仪器英文显示可汉化吗?

楼主(2003-05-30):
请问:一般仪器如何实现英文或中文显示的?仪器是否有专用的字库来实现字符的调用?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当然可以了,有很多这样的液晶显示器件。一般分字符型和点阵图形液晶显示器。如果仅仅显示英文用前者,英文很汉字都显示用后者。英文字库不需要自己建立字库,汉字显示需要自己建立字库,不过很简单的,现在买液晶的一般都提供这方面的软件,所以也很简单的。还有你注意了,对一般仪器使用的液晶显示器件主要是对起控制器的选择。我曾经用过两种型号的控制器,效果不错。

网友B:
请问“白开水”:SENMENS的文本显示器TD17用Protool中文编辑软件为何调不出中文?是否TD17不支持中文显示?

网友B:
请问“白开水”:SIEMENS的文本显示器TD17用Protool中文编辑软件为何调不出中文?是否TD17不支持中文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