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w电机软起动疑问

楼主(2003-05-30):
各位软起动方面的专家前辈: 我遇到了一个问题,我厂有一台110kw的鄂式破碎机,电动机是一个老型号的绕线式电机。用了一个单位给我们做的一台软起动,听说是恒流的。听这个单位的技术人员说很好起动的。那台软起动的额定电流是在520A,并且说绝对不能过载,可是起动时电流到了电机还是没有转动,就没有再敢起动。请问各位,这110kw的电机电流起动的时候在最大电流最高是多少

网友A(2002-10-13):
记得破碎机的启动电流是电机满载电流的3.5-4倍。 110kw的软启动进口品牌机也不过2万多左右,而且是SCR,电流闭环控制,为什么要给那些低技术、原始、虚假、粗制滥造而又并不便宜的垃圾有市场呢!有收破烂的嗜好吗。

网友B:
这位老兄说的很是在理,垃圾产品对社会,对企业都是一个恶习梦, 有个问题想请教师兄们,破碎机之类的负荷用变频器来改造会不会很不造价很高,如果是可能改造的话,如运行在低于额定频定频率之之下的话节能效果好不好呢,

楼主:
因为我们的领导听说这种产品具有节能的效果,据说还不错的 所以想采用 最近又听说绕线式的电机不宜用晶闸管起动 这是为什么 能提供一些资料吗

网友C:
错:    我用过软起,比起变频的性能不在一个档次上。软起在节能是有现的和有风险的。因为是降低电压为前提的,如果负载不在人的监控或设置不当,会使电流上升导至设备过流或增加无功损耗,或使断路器脱扣跳闸。不信,软起软停时用变频,都是从0到运行最大电流变连续变化,而软起最少的250%额定电流,起动电流设小,起动时间就要长,因为起动力矩不够,此时起动时间若超过系统中某一热继或断路器的值,起动失败,若起动电流设大300%,可以起动,但比起变频起动电流为零来说差的太远。同理在长期运行时,变频调节灵活,软起不行,受输出力矩有限不可能灵活,运行时可以,起动力矩又咋解决,退一步用的智能型软起性能从先天就永远没法与变频比。况且智能型软起也不便宜,而且连西门子那么大的公司从来都说3RW22节能是有前提条件的,要慎用,我不相信主回路结构一样的玩意,商家都比专家强了,除非把牛皮吹破。我用软起变频多年,西门子,雷诺尔,A-B,ABB的软起;西门子,ABB,丹弗司,华为,三菱等变频,比较过,软起不能与变频比,只能在资金有限时考虑;多年经验总结,资金许可时,变频一拖一最好尤其是大电机或分部式传动。 王正义: 你的答案在上面,恒转矩负载用软起,软起必需具备突跳起动功能,若没有,你上当了。变频在恒转矩负载中节能都有限有条件的,何况软起在起动时牺牲了起动力矩,它能节能吗?好好想一想。

网友D(2003-01-14):
软起动国内已有成熟产品, 6kv等级都已成熟,如有兴趣,请联系。 我国首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6kv电机软起动装置已研制成功,并在2000KW的某油田电机上一次投运成功,现已可靠运行两个月。 产品名称:电机软起动器 产品型号:TGQ1 产品简介:适用于风机或水泵类负载电机软起动。本装置采用晶闸管组件和光纤触发系统,基于DSP和CPLD的控制、显示、键盘操作系统,可在现场菜单式设置调整起动参数,具有逆序、运行过流、起动过流、失压、起动超时、晶闸管组件故障等保护,与电机原有保护系统能完美匹配。 优点: 1) 降低起动电流,减少对电网的冲击; 2) 平稳起动,避免电机和拖动负载的损坏; 3) 节省电机及相关部件维护成本,延长使用寿命。 生产单位: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产品系列介绍: 额定容量/KW 300~3000 额定输入电压/V 3相AC 1000~6600 频率/HZ 50 体积 (长×宽×高/mm) 1400×1200×2200 重量/kg 730 联系电话:0733-8498147(王卫安) e_mail: weianwang@hotmail.com

网友E:
建议你用西门子的软起动器,它的起停时间和起动电压都可压,是一个相对的动态设定,你用在破碎机上,自然要先考虑力矩,起动电压不要 太低,时间稍设长一点,它是0-60S可调,电压设定开始要100%,选型时最好选你负载正常电流的150%,应该来说可控硅不那么容易击穿,你要有耐心的调试,本身各个产品都有一个运行范围,有问题再打电话。   通本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吴正华 电话:0755-25884161 传真:0755-25884176

网友F:
晶闸管和磁控软起动为什么不宜用在绕线式转子电动机的原因: (一) 、绕线式转子电动机是一种异步电动机。它比笼型转子电动机的优点是可以通过串入转子电阻的方法提高转子回路的功率因素,增大电动机的起动力矩。在转子侧串电感性阻抗无法使转子回路的功率因素提高。磁控软起动中的饱和电抗显然是电感性的。晶闸管其实也是电感性的。因为,晶闸管的限流是通过推迟触发(增大触发角)实现的。它绝对使功率因素降低! (二) 、技术实现方面来看,转子的频率在起动过程中是不断由大向小变化的。对晶闸管而言,在变周期的情况下,实现触发角的控制比较困难。 以上(一)和(二),(一)是主要的。 高越农 1.28

网友G:
绕线式转子电动机只能用绕线电机专用调速器(串极调速)。 用软起原理上相当于自耦降压起动。从原理上讲只能水泵等轻负载设备。 重载起动只能用直流电机和绕线电机。

网友H(2003-05-07):
软起动器是不能和变频器相提并论的,不过软起动器也有软起动器的优点,不能一概否决,难道那么多的国外知名产家的首席执行官都是猪啊。在一般场合不需要对电机的转速和力矩进行控制的情况下,采用的软起动器的还是比较多的,想了解软起www.chinahapn.com

网友E:
vacon的软起可以7倍于额定电流运行,只不过他们没宣传到,你可以去了解呀

网友H:
楼上的你有没有搞错,如果是7倍起动,我看还不如直接起动算了,用你软起何用。

网友E:
vacon 有软启动吗?

网友E:
不要讲太多的理论!买一台西门子软驱动器3RW2238-ODB15进行替换,我帮你调试!!

网友E:
你的破碎机无法起动,不是负载轻重的问题,也不是哪个品牌的软起动器的问题。问题在于你应用的是绕线式电机。绕线式电机虽然也是异步机,但在加电的时候,建立磁场的过程与笼型机有很大的不同,晶闸管软起不适合绕线式电机,不信你可以拿任何一个品牌的软起带空载绕线机试试,肯定是有时能起,但大多数时候起不来。有时能起,有时不能起,是跟停止的时候转子停留位置有关。

网友I(2004-07-02):
在球蘑机,破碎机上应用软起动器要十分小心选择型号,我的想法是建议大家首先选择过载能力强的,比如在使用突跳功能时,如果起始转矩叫大,就可能使用较长的突跳时间,这样就对软起动器过载能力就有了明显的要求,还有就是为了避免软起动器的损害,在这方面的使用上,应选择短时耐受电流指标高的,以上我说的2点也只有很少的几家可以做到。

网友J(2004-08-16):
启动器并不一定是启动电流达到了,电机就转起来了,而是启动电流保持一定时间,电机由静止慢慢转动,最后达到一定转速,启动电流开始随转速的上升而下降。你的电机在500A的启动电流下停留10-15秒,应该是没问题的,看一下启动10-15秒以后的情况如何,如果此时电机转速基本正常,这台启动器就可以用。

网友K:
我比较同意楼上观点,我做软起已经快10年了(做产品)以我的经验:用绕线电机改软起,要想起动力距大,必须起动时把原来的电阻串上,起动结束后再把电阻短路掉!!不对之处请高手指正!!! (想自己做软起动器吗?大量售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电压斜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双MCU)。可技术转让面议。第一台软起动器至今已经连续无故障运行8年之久!!!ruanqidongqi@163.com)

网友L:
使用软启动不能节能,只能减轻启动时对电网的压力,起动后  转为接触器运行。建议使用变频器,可以节能,国产的价格3万多就可以买到。

网友K:
请问许兵:用软起动器为甚么不能节能呢,如果在运行中能跟具负载的轻重自动调节输出电压呢? ?(想自己做软起动器吗?大量售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电压斜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双MCU)。可技术转让面议。第一台软起动器至今已经连续无故障运行8年之久!!!ruanqidongqi@163.com)

网友M(2004-09-29):
请问诸位行家:AB公司的软启动器的电源需用户自配,说明书上是加装一个取两相380V转220V的电源,如果我直接在三相输入电源取单相220V的电源,不知对该启动器有何影响?电机的功率为155KW.

网友N:
为何不使一下青岛国润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软启动呢?我公司的软启动已经被双轮水泵厂列为配套设备了。

网友O:
回软起: 用软起动器但当然不能节能或者说是非常有限,请问在运行中能跟具负载的轻重自动调节输出电压?阁下该知道交流电机在运行中其电压与频率应保持一定的关系吧!你将电压调低的空间有多大?在同步转速不变的情况下调低电源电压只能使转矩下降转差加大,其结果回是什么?尤其是平方率负载将电压降低只会加大转差加的电机电流,软起动器嘛再怎么巧立名目充其量也只是减压起动,起动结束其任务也就完了,没必要在线运行,何必花冤枉钱要跟钱过不去,当然他的软停功能也很重要,但旁路后就没办法使用软停了?

网友K:
饿狼:首先声明,在不同的负载上,节能并不是100%,有的负载节能很好,前提是负载率要低,有的节能不行。至于客户要“在线”与“旁路”运行,要知道在线运行的抗干扰要好,特别是节能运行的,因为它在连续不断的调压,谐波就特别多,相位取不对它就有可能报警停机。还有,有些客户特别喜欢柜内简洁,就不喜欢另加旁路,至于节能,请到油田“磕头虫”看一下。说实话(以下数具全有油田能源中心测定}一般也就是10%左右,但也多的——————30%多,他们也怀疑,但不相信也得信,因为是他们自己测的。还有:你的邮相对不对,传资料你看一下。 还有:你是哪的,如果近的话,我找几个节能的例子你看一下。 不对之处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