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 7 Express新特性列表

楼主(2003-05-30):
1. Express VIs 使用Express VIs(虚拟仪器程序)创建常用测量程序。Express VIs是一些函数节点,它们不需要很多连线操作,您可以使用对话框对它们进行配置。 2. 属性对话框 使用属性对话框设置前面板上控件的外观与功能。 3. 子面板(Subpanels) 用新增的子面板框(subpanel container)在用户界面中嵌入活动的虚拟仪器面板。 4. 树形控件 树形控制能在前面板上更高效率地显示数据层次结构。这一新的控件对需要在用户界面上浏览目录结构时特别有帮助。 5. 用户事件/动态事件 动态事件增强了对用户事件响应的灵活性。编程人员可以在代码中注册或注销动态事件,从而可以完全根据需要设置特定事件什么时候需要响应,什么时候可以忽略。 6. 自定义探针/条件断点 自定义探针以处理程序流程图中任何类型的数据,包括用户自定义的数据类型。自定义的探针还包括条件断点功能,从而更好地控制对数据值的响应。 7. 反馈节点 类似于移位寄存器(shift register),反馈节点(Feedback Node)会在一次循环结束后存储数据,并将它传给下一个循环,这适用于任何数据类型。使用反馈节点避免循环结构中不必要的连线。 8. 平铺顺序结构 现在LabVIEW有两个序列结构:新的平铺结构(Flat Sequence)与堆叠结构(Stacked Sequence)。平铺结构和堆叠结构一样包含一个或多个连续排列的子程序块或程序框,但是平铺结构同时会显示所有的程序框,并从左到右逐个执行,直到最后一个程序框。 9. DAQ (数据采集) Assistant DAQ Assistant提供交互式的向导,帮助您简单、快速地配置您的数据采集系统。自动代码生成功能让您只需轻击按钮即可创建完全符合您需要的程序。 10. 仪器I/O Assistant 使用仪器I/O Assistant完成与串口、以太网与GPIB仪器之间的快速通信,并以图形方式完成数据类型转换。 11. 自动走线 LabVIEW会在您连线时自动确定走线方向,您不需要再手动地寻找最佳连线路径。 12. 工具自动选择功能的改进 利用工具自动选择功能,工具类型会随您的需要自动变化。LabVIEW 7工具自动选择功能比以前更加智能化,更容易使用。 13. 使用对齐网格 (Alignment Grid) 放置对象 您可以在前面板中启用对准格(alignment grid)来放置各个对象,也可以选择禁用对齐网格而手动地放置。程序流程图面板中也可以使用对齐网格。 14. 自动扩展结构语句框的尺寸 当您需要在结构语句框边沿放置或移动一个对象时,框图尺寸会自动扩展,为该对象腾出空间。 15. 对.NET的支持 利用.NET函数面板中的.NET函数创建.NET对象(objects)并为它设置属性与方法。 16. 对Mac OS X的支持 LabVIEW 7.0支持Mac OS X。因此,现在您可以在Mac OS X系统上使用LabVIEW RT模块进行I/O操作了。 17. E-Mail传送VI数据 使用SMTP Email函数,以STMP协议发送电子邮件,包括附件数据与文档。 18. 改变VI程序中的光标形状 使用光标VI(Cursor VIs)改变VI前面板中的光标形状。例如,如果VI正在采集或分析数据,它不能接受用户输入,这时您就可以将光标改为沙漏或观望(watch)状态,当数据采集工作完成之后并且用户输入可以被接受时,再将光标还原到默认形状。 19. 新的对话框与LabVIEW VI模板 利用LabVIEW VI模板进行更快速的开发。您可以从一系列预先创建好的程序模板中选择用作您需反复用到的程序部分,也可以根据您的特定要求自制模板以便用于将来的应用程序搭建中。 20. 即时帮助窗口的改进 改进后的即时帮助(Context Help)工具在属性节点(Property Nodes)与调用节点(Invoke Nodes)中为您提供更多有关设置与方法的信息以及子面板(Subpalette)与链接的信息。 21. LabVIEW帮助工具的改进 您可以将LabVIEW帮助中推荐的VI与函数直接用于您的程序流程图中,并找到其在函数面板中(Functions Palette)的位置。 22. 自动错误处理 默认状态下,LabVIEW会自动处理VI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它会中断程序的执行、在发生错误的地方高亮显示子程序(subVI)或函数,并弹出一个错误报告信息。 前面板终端图标 在循环中用Tunnels代替移位寄存器(Shift Register) 以可展开节点的方式显示子程序 (SubVIs) 坏线处理功能的改进 改变了控制件与显示件的默认风格 改进的控制面板与函数面板 动态数据类型 动态设置图表格式 更新的NI API(应用程序编制界面) 函数库中去除了旧的VXI与串口函数 更新的I/O控件 带缓冲DataSocket 动态地打开并关闭DataSocke连接 编辑并自定义修改控件单位标签 改进的Ring控件 使用Combo Box控件 Time Stamp数据类型 指定的与自定义的探针 改进的多态VI程序 新的VI Server属性与方法 数值字符串数据处理 数字数据的格式设置 图表中轴线的格式设置 动态注册 信号值属性 数字数据类型与数字的波形数据类型 波形数据类型接受任何数值类型的数组 LabVIEW对话框 改进的图片控制与处理 改进的打印功能 请访问ni.com/china/labview查询更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