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单位阶跃响应,如何系统辨识???

楼主(2003-05-30):
形如(s+a)/((s+b)*(s+c))的系统,现在已经收集到以上系统的单位阶跃响应??如何近似确定其中参数a,b,c的数值,不必要精度很高,大家帮一下,推荐书本也好!

网友A:
一般的系统辨识书上都有介绍。

楼主:
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能否实现??!!! 将输入和输出的数据分别做FFT,得到的两组数据做复数除法得到各个频率点的系统响应,不知道对不对?? 还有阶跃输入信号的DFT是什么??感觉是在0频率点的一个冲击,以后都为零,那就不能做除法运算了!!! 很着急压!!!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