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多功能采集卡-DAQ2200系列

楼主(2003-05-30):
您在寻找一块高速、高精度、多个输入通道的采集卡吗?不用再寻觅了! DAQ-2200系列就是您的完美解答! DAQ-2200系列采集卡具有64路单端输入通道或32路差动输入通道,它们的采样速率从 250KS/s到 3MS/s可选,它们的采样精度可分为12位和16位。特别的是, DAQ-2200系列采集卡可以以任何顺序扫描各个通道,每个通道可以设定不同的增益, 并且每个通道可以设置为单端或差动输入。这样, DAQ-2200系列采集卡就可以同时采集高速信号和低速信号,强信号和弱信号,以达到最大的灵活性。 和 DAQ-2000系列的其他采集卡一样, DAQ-2200系列采集卡也具有模拟量和数字量触发,自动校准,同时进行A/D和D/A操作,多卡同步工作等功能。除了具有高速A/D采样速度之外, DAQ-2200系列采集卡也具有2路12位 1MS/s D/A输出通道;每个D/A输出通道都具有FIFO;D/A输出速率由板上节拍发生器控制;可以选择软件轮询或总线主控 DMA方式输出。因此DAQ-2200系列采集卡非常适合于作为任意波形发生器。 DAQ-2200系列采集卡还可以非常容易地升级到PXI总线--PXI-2200系列采集卡。下面的规格表详细列出了 DAQ-2200系列各款采集卡的功能。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请访问 www.adlinkchina.com.cn。 型号 模拟输入 模拟输出 数字量输入/输出 计数器 采样速率 分辨率 FIFO FIFO 输出速率 精度 DAQ-2204 3MS/s 12-bit 1KS 512 1MS/s 12-bit 8255 2,16-bit DAQ-2205 500KS/s 16-bit 1KS 512 1MS/s 12-bit 8255 2,16-bit DAQ-2206 250KS/s 16-bit 1KS 512 1MS/s 12-bit 8255 2,16-bit

网友A(2002-01-18):
请寄一份详细资料和价格表

网友B(2002-04-03):
请寄一份详细资料和价格表,另外请问采集卡与现场信号之间用什么连接?是否有专门的耦合隔离板块?如有请提供资料和报价。

网友C(2002-05-19):
嗯,A/D卡上带高速D/A的不多见,有特色。可以作为简单的任意波形发生器了。请问板上有DIO和TIMER吗?

网友D:
请寄一份详细的说明书及价格表好吗. 地址:甘肃省电力试验研究所 730050 赵耀(收) 电邮:zhymail2000@sohu.com

网友E(2003-02-18):
请寄一份详细的说明书及价格表

网友F:
请寄一份详细资料和价格表 qyzx@wyou.com

网友G:
Me too. Thomsonquzy@163.com

网友H(2003-04-15):
希望寄一份详细资料和价格表

网友I(2003-05-30):
我们系想引入正版labview急需数据采集卡,请贵公司寄价格表给我。我的e-mail:kuangnan88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