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求助NEURON芯片的SLAVE模式下的IO0-IO8脚

楼主(2003-05-30):
NEURON芯片的SLAVE模式下的IO0-IO8脚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我用单片机通过并口读入的数据 在单片机仿真时,完全正常,但是单片机脱机后,读入的数据总是少了高4位,即高4位为0, 低4位正常。

网友A:
还是要比较一下 仿真时,运行时的不同之处。

网友B:
不同之处是一个用的是POD8X5X仿真头的专用芯片, 而另一个用的是89C52 用P0口在仿真时就少高4位 好奇怪呀

网友A:
测一下89c52的端口和3150的端口(muxbus); 仿真能通过,应该是硬件问题了(89c52)。 换换89c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