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电机为何不转?

楼主(2003-05-30):
变频器三相输出均串一定数量(三相均等)无感电容,以此换取输出波形更完好。请问:在做实验时为何电机不转动。请有成功经验者或丰富理论者答复。谢谢!

网友A:
非常危险

网友B:
变频器三相输出端禁止接电容

网友C:
计算过电容上的压降吗?如果只是V/F控制,按理应该可以转。也许压降太大,转矩不够。 这样输出波形会好吗?实际上你只是加了一个高通环节,在启动时,变频器输出的电压低,且频率也低,这样加大了电容上的压降,电机励磁肯定不够。 还有,如果这样加电容,实际上你人为地改变了电机的数学表达,如果用闭环控制或者是开环的失量控制,会给变频器的运算处理带来一些紊乱。

网友D:
谢谢紫太阳。有一客户用变频器作电源用要求输出电压波形是正弦波,我采用了输出阻容吸收的方法。你说行吗?还有更好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C:
估计你的用户接上负载后就是正弦波了(用V/F方式)。

网友E:
接上负载,即使v/f方式,电压依然是方波,电流波形如果控制好,可以非常接近正弦.如果一定要求电压输出波形是正弦,那么用ups.

网友F:
UPS输出能接三相感应电机吗

网友E:
普通的不能,我的回答是针对"有一客户用变频器作电源用要求输出电压波形是正弦波"

网友F:
请教:有特殊UPS可接电机吗,是什麽样的?

网友G:
其实你再加个输出电抗器,输出应该是正弦波了,有一点要提醒你,我们以前用变频器作电源给一燃烧控制器提供电源,美国货60HZ,后出了事故,所以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