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力控与三菱PLC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3-05-30):
我现在是在做毕业设计,用力控做好了图形的组态,但是现在要和三菱FX2N型PLC进行连接,但书上也具体说明步骤,我是初学者也不知道如何配置。请知道的朋友详细告知,这样连接是不是要在PLC和PC上都要写程序才行呀?请指教,我将非常感激,谢谢!

网友A:
软件数据库中的点要与plc数据区的通道或位对应,比如数据库有一点A,在数据连接项中你选择设备PLC的开关量输出(Y)、偏址为零、按位读写,这样PLC数字输出第一通道的第一位在运行时就可以由点A监视和控制了。你可以试试,其他点的配置是一样的。

网友B(2011-09-29):
力控与三菱PLC连接上了,但运行时PLC数字点没有输出,多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