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485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3-05-30):
485在通讯时是不是要加上拉电阻? 如果是加在那里,一般加多大?

网友A:
距离超过100米才用,就并在收发就可以了。是下拉电阻,300欧~500欧都可以。 www.rs232.net.cn

网友B:
好像是加在通讯线末端,是增加120欧姆吧

楼主:
通常RS-485 设备分为Master and Slave, 而在Master端的Data+ 通常会接1K的Pull-up. Data- 同样接1K 至Pull-down. 加这两个电阻的主要功用是确定RS-485 的电压准位. 而120 Ohm 指的是终端电阻; 在传输线上最重要的概念是要用终端电阻去吸收发送端传来的信号,而其电阻值要刚好等于传输线的阻抗值.终端电阻只需要两个,而且要加在传输线的开头与结尾两端上. 以上所说只是理论, 而是否真的要加终端电阻,而终端电阻又要加多少,可能都要依实际的接线情状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