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才能建立与FX2N PLC与力控组态软件正常通讯?

楼主(2003-05-30):
我在fx2n 上安装了232-BD通讯模块, 请问如何设置PLC和PC机才能与上位机通讯。请指教.谢谢! 232-BD通讯板上要求设置D8120数据寄存器的16个位数据, 主要求是后8 位数据不知如何设置才能正常通讯? 希望能谈的详细些可以吗?(2002-5-26 17:01:27)

网友A(2002-05-30):
请您参考力控在线帮助,上面已对该设备如何进行通讯连接进行了全面介绍。

楼主:
谢谢, 我已以联通了..

网友B:
你好 : 我刚接触三菱PLC(FX2N-128)。现想解决从电脑(RS232)用软件(VFP)检测PLC有关输入/输出继电器的相关值,但不知怎做。 请指教!!! 杨光 zonebond@163.NET

网友B:
建议:你可以用组态软件(力控)做下层软件,采集PLC中的数据,然后通过ODBC或控件方式(或者你编一个DDE Server)与VFP交换数据,省去了开发硬件通讯程序的麻烦了! 哦,对了,现在VFP已经很少有人用了,但我也是VFP的痴迷者,能教教我你是如何实现的硬件通讯,可以把源码借我一看吗?

网友B(2002-09-28):
485-DB应该怎么做,各位大哥,能详细指教一下吗?

网友A(2002-11-29):
上海三维力控华东技术中心 021-54187904、54181244、64325010

楼主:
485配合PC机上的232转485接口设置不变即可正常通讯. 力控软件的帮助中就是以485通讯以例说明的.

网友C(2002-12-31):
有光盘吗

网友D(2003-05-27):
各位大侠:我是初学者,我现在做的毕业设计要求用组态软件连接三菱的 FX2N的PLC,但现在我只做了界面,但不知道如何才能和PLC连接和对PLC的数据进行采集,是不是连接PLC都要用到数据库变量才能行呀?我现在是用中间变量实现的动画,请问这样可以直接连接PLC吗?书上又没有具体的介绍,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请知道的朋友告知制作过程和步骤好吗?谢谢了!

网友E:
只有在数据库中定义了数据连接的变量(点)才能连接plc,中间变量要练plc就需要脚本等方法转化了。 先定义设备,然后在数据库中建点,在点的连接项中选择你希望该点对应plc的数据区或位。这样一个数据库变量就和plc连接上了。

网友F(2008-10-10):
我是要与S7-300连接

还不会

网友G:
300哪种通讯方式?以太网?MPI?profibus?其实力控的驱动帮助里都很清楚了,看看就知道了,估计没看到,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