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PROFIBUS网络组态问题

楼主(2003-05-30):
主站:CPU314+CP342-5,从站:ET200S   下载组态后,CP342-5“BF”灯闪亮,连不通   将CPU314+CP342-5换成CPU315-2DP后一切正常,证明ET200S模块没有问题   请问CP342-5还需如何设置

网友A:
加入dp-send和dp-recv,也就是FC5,6

工控啊!

网友:
楼上的老兄说的不对,还是硬件和通讯配置有问题,不是软件上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此问题,你可以仔细研究一下错误代码?

网友B:
PLC18老兄说的对,CP342-5的DP口与集成的DP口不同需要在程序中调用dp-send和dp-recv功能块才能启动通讯操作,不编程是不会自动进行通讯的而集成有DP口则不需要编程的。

网友C:
我做过的一个电厂加氨控制项目与你的配置一样,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你在那,近的话可来帮你诊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