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3-05-30):
我现在用力控做一个流水线的监控作为毕业设计。但我现在做出了画面和动画(都是用的中间变量实现的动画连接)但报警要用的是数据库变量,但我把以前的变量都转为数据库变量后动画就不能正常的运行,不知道是啥原因了,现在对我这初学者来说真是好难呀?就是找不到错在哪了,希望你们能帮我给我指明一条出路!谢谢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连接真正的设备,动画变化全是由脚本实现的?如果这样,就看看你脚本的变量是否还是原来的中间变量。动画连接用到什么变量,脚本里用什么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