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力控中实现延时报警

楼主(2003-05-30):
各位大侠。请问如何在力控中实现延时报警

网友A:
你可以用一个循环

楼主:
请问具体的循环函数怎么写

网友B:
力控每个数据库点都有不同的点参数,其中参数alarmdelay就是报警延时参数。改变报警点的这个参数,就可以实现任意时间的延时报警。

网友C(2007-05-09):
回答问题的高手 能具体写一个实例就好了,学习的人会感激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