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12PG的Timer0错误?

楼主(2003-05-30):
我需要用到8112PG的计数器Timer0,可在连续读该计数器时读出的数据有时确不连续,正常情况下读到的值如下 50184、50146、50108、50071、50033,可有时读到的值确是这样的: 48838、39936、31232、22528、13824、5120、62207、53759、45055、36607、27903、19455 10751,我的程序流程是这样的: W_812_TIMER_Start(TIMER_MODE0,65535); while (1) { W_812_TIMER_Read( &intTmp ) 其它处理 ... } 不知是何原因?请多多指教?

网友A:
结果没有问题,从5120跳到62207是因为记到0后会从新从65535记数。

网友B:
谢谢,这两组数据都是在一次执行中产生的,系统运行在WIN2000下,在程序执行过程中也没有运行其它程序,按道理我读到的每个数的差值应该差不多才对,为什么有时新数比旧数差几十,有时差几千?

网友C(2004-05-10):
请问8112PG’S VIS怎么获得呢?(就是8112PG在LABVIEW下的图形) 看了说明书 说是CD上 但我这个东东的CD不知道给谁弄丢了,好心人能告诉我个下载的地址吗?谢谢

网友D:
到凌华网站上软件板块下载ACL-LV,网址www.adlinktech.com。

网友E:
Windows 2000 不是一个 real-time 的 OS, 且其 background 也有不少系统程序在同时运行. Windows 会不断地在各个程序之间来回切换, 而每个程序被唤起的时间并不固定. 因此, 您每次读取数据的时间间隔也会不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