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开发包package4的一点问题

楼主(2003-05-30):
profibus 开发包package4 提供的IM180,IM181和IM183通信,是否用COM PROFIBUS、 MPDT.EXE就可以了?(主从通信) 如可以,为什么我出现的系统错误号全为FFFFH,和不插卡一样? 望大虾指教!

网友A(2002-10-12):
你那里没有详细说明书吗,按照说明书做,肯定没错的

网友B:
dpmt说明书的最后几页说得很详细,好好看看,还有板卡上的跳线一定要跳好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 com et200是不是配置从站的,我的开发包里怎么没有这个东西?

网友C:
COM PROFIBUS里不用设置(ISA插卡) 硬件跳线使用手册上的设置

网友D(2003-05-30):
1,开发包4中IM180板少一块FLASH,是否是自己买? 2,开发包4中的固件是不是就是写进EPPROM中用的,我只找到了SPC3的固件,请问IM180的固件具体在哪里?写进EPPROM是否用仿真器写入?

网友E:
180少FLASH?? SPC3的固件是什么啊?SPC3的固件可以升级的吗?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