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用变频器后力减小

楼主(2003-05-30):
我公司有一台炼胶机原来用星—三角启动,现在改用变频器,用负载电流正反馈来调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以达到节电的目的,但改装后力度不够。请问如何解决,请各位高手帮忙解答!!! 我设备的电机额定电流是84A,堵塞电流是165A,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流为110A,设定最低频率为45Hz,最高频率为55Hz,空载电流为3A,正常负载电流为70A,最高负载时为112A(约2秒钟)。

网友A:
负载大!!变频性能一般!!

网友B:
你马达是37KW的吧,正常工作在50HZ,就应正常时将变频转为工频,这样一来既可节能又达到原有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