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侃老师,我怎么能准确地定时两次D/A输出的时间呢?

楼主(2003-05-30):
请告诉我具体的实现思路,谢谢!

网友A:
可以试试在LabVIEW中调用系统的win32 API: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 QueryPerformanceCounter(); 通过上面两个函数可以精确到ms,但我也没有在LabVIEW中试过.

楼主:
老师,我有一个设想,就是能否也设一个输出缓存,在第一次信号送完,第二次信号数组产生前我们送的信号仍然是我们存在缓存中的第一次信号,等第二次数组生成出来后再刷新缓存里的数组,再输出,依此类推。。。? 这样能行嘛?如果能行的话怎么实现? 劳驾了!

网友A:
这样应该不行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准确定时两次D/A输出间隔。

网友B:
你看这样行不行: 就是用定时器触发中断,在中断处理子程序之中进行D/A转换。我用的时PC104,效果应该还可以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