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王老师

楼主(2003-05-31):
关于“单相异步电机可否变频”的讨论 为什么你在回答有的朋友时说可以,而有的朋友说不可以呢?请详细解答。 比如:对林飞说“不可以”。对吴新安说“可以,只须加变压器。”

网友A:
我公司有一台炼胶机原来用星—三角启动,现在改用变频器,用负载电流正反馈来调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以达到节电的目的,但改装后力度不够。请问如何解决,请各位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B:
你没有选好变频器

楼主:
系统没做好。不妨详细说来。

网友A:
我的设备额定电流是84A,堵塞电流是165A,变频器的最大输出电流为110A,设定最低频率为45Hz,最高频率为55Hz,空载电流为3A,正常负载电流为70A,最高负载时为112A(约2秒钟)。

网友A:
我的变频器是台湾普传的

楼主:
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工况,但从你所描述的来看,你这种系统的节能效果不会很明显,同时我认为你的变频器选小了,建议选用75KW变频器。

楼主(2006-07-19):
深圳什么依托公司生产的是什么变频器台湾普传变频器垃圾变频器,烂货吗。用几台坏几台,什么公司呀。大家说说好不啦。什么公司呀。同行应该封杀此类公司好不啦。什么公司都有,这样的公司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