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变频电机问题

楼主(2003-05-31):
变频调速电机能否实现力矩控制,不是用矢量控制 谢谢

楼主:
我的系统是: 电机带动开卷轴,要求输出张力基本恒定(实际考虑收卷端的影响, 张力是慢慢减小的),所以在开卷半径越来越小的情况下,要求力矩也 越来越小,而且张力波动时能通过闭环控制电机进行力矩调节。 不知道能否实现,请各位赐教,多谢了

网友A:
用ABB ACS600的开卷设置即可。可以电话联系:13703005818

网友B:
ACS600可是矢量控制的;

网友C:
ACS600有DTC控制模式,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