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控制点呢?

楼主(2003-05-31):
应该怎么用力控的控制点? 我要作得项目是要实现液压台的PID控制,该系统的输入输出都是模拟量。我的设计是把模拟点的PV值通过内部连 接,接到了控制点的PV值上,SP、P、I和D作为我要控制的目标值由键盘输入,OP值本想连到输出的PV值上,但我 发现OP值不是‘0’就是‘110’,要么就是个固定的负数,这是为什么呢。你能帮查一下我错在哪了吗?我这么 用控制点对吗?如果能得到你的指教我将不胜感激。谢谢。等着你的回音。

网友A(2004-08-13):
我现在正作一个气力输送系统项目,用户要求提供带控制点的流程图,由于我不是专门学自动控制的,因此对用户要求不太明白,各位朋友专家,能否告诉我如何画带控制点的流程图吗?其基本理论和设计符号从何查询,请告知!   注:本气力输送系统项目主要包括:罗茨鼓风机、正压关风器、气动阀门、除尘器、料位计、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设备和控制元件。

网友B(2007-04-07):
主要是在定义点时选择好点类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