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仪表的概念?

楼主(2003-06-01):
我对仪表不太懂,想请问各位一下,二次仪表的具体概念?它与一次仪表的主要区别在哪?大家来讨论讨论。

网友A:
二次仪表就是总流量仪表下的一个分仪表。

网友A:
出言不逊^^^^^^

网友B:
一般来说,一次表指现场仪表,二次表指控制室盘装和架装仪表。

网友C:
勇说对了的,一次表象麻,举例如圆的那种指针表,显示压力温度什么的,二次表一般都在控制室,不知道传感器算一次表吗?

楼主:
希望在此说话的人要留点口德,否则嘛。。。。。。。 希望大家能在此学到一点东西。 那变送器应该是一次表了。

网友D(2008-12-13):
plc输入与输出端接线的线径的计算方法

网友D:
plc输入与输出端接线的线径的计算方法有谁知道?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