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常初老师请进

楼主(2003-06-01):
廖老师: 您好!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我在用三菱FX2N的编程软件时,应用指令如FNC 60(IST 60)总是输不进梯形图,提示指令输入格式错误,请教正确的输入方法。 网名:YRS 真名:袁日寿 辰 03.5.7

网友A:
我不是廖常初老师,但是我的方法好像可以给你一点帮助。输入的时候这样: ist s d1 d2 不要输入FNC60。

网友A:
我也有一个问题。是我用IST初始化后,为什么会把S0 S1 S22自动置1

楼主:
谢谢!等我试一试。

楼主:
输入成功!以后再慢慢体会。 我也不知道用IST初始化后,为什么会把S0 S1 S22自动置1 的问题。应用指令我刚开始学习。

网友A:
哦,是这样的。 你是刚开始学习吗?还是在做毕业设计。

楼主:
我刚开始学习。基本指令我已学完,比较好理解。而应用指令我刚开始学习,有百多条啊,头都大了!

网友B:
YRS: 现在几乎每一种PLC都有大量的应用指令,这些指令有的用于特殊场合,一般的人很难遇到。建议在学习时浏览一下应用指令的名称和基本功能,知道该PLC有些什么应用指令就行了。至于详细的用法,最好带着问题学,带着任务学。通过仔细阅读编程手册和作上机实验,大多数应用指令是不难学的。当然首先需要找到编程手册。有的应用手册需要相应的专门知识,如PID指令和通信指令等。 对于初学者来说,任何一种编程语言都应通过读程序、编程序和调试程序来学习,只是看指令、背指令功能是永远学不会的。

楼主:
谢谢廖老师的指教,今后要加强实践和应用,还要请教廖老师啊!

网友C:
YRS,你好,我也是初学的,我们可以在QQ里互相学习学习吗?24669596

网友D:
廖老师,我能到你那学习哈吗?顺便当你免费棒棒,你看行不?你是重大的晒?请回复zhangsheng117@sina.com

网友E(2007-09-15):
廖老师,
我在这里有两个问题请教您,
1. S7200高速计数器中能不能用常开按钮输入到I0.1让HSC3的SMD58动作呢,如果不能的话是不是因为输入的频率太低了呢?
2. S7200中自由口通信中有一计算异或校验码的子程序,我在串口调试软件中发送00 01 01 00 FF 给PLC, PLC返回00 01 01 00 FF
证明校验正确了,但是我看不出来这一断数据是怎么校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