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200和S7-300?

楼主(2003-06-01):
请高手回答,S7-200和S7-300有何区别?哪个更适合用于起重机变频控制?

网友A:
应该要看你的起重机控制复杂程度,然后选择,其实这些东西最重要的是稳定,是吗?简单的应该更稳定些,关键一点是对变频器选型,你是选6s吗?我觉得你该考虑下三菱的东西,首先声明我抄日本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