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整流滤波问题

楼主(2003-06-01):
单相整流滤波后,输出电压为变压器二次侧电压U的1.2倍;那三相为多少?整流桥输出的峰值电压是多少,滤波电容取多大合适啊?

网友A:
去查查书吧,这是基本问题,需要从根本上搞清楚的~

网友B(2008-02-22):
是呀!这是基本问题了.

网友C:
单项半波整流电压为变压器2次电压(有效值)的0.45倍

单项桥式整流电压为变压器2次电压(有效值)的0.9倍

三相桥式整流电压为变压器2次电压(有效值)的1.35倍

网友C:
复杂点的:

单项带中线整流电压为变压器2次电压(有效值)的0.45倍

三相带中线整流电压为变压器2次电压(有效值)的0.675倍

三相曲折带中线整流电压为变压器2次电压(有效值)的0.675倍

六相带中线整流电压为变压器2次电压(有效值)的1.35倍

六相曲折(60°)带中线整流电压为变压器2次电压(有效值)的1.35倍

六相曲折(180°)带中线整流电压为变压器2次电压(有效值)的0.45倍

双星带平衡电抗器整流电压为变压器2次电压(有效值)的0.675倍

双三相桥带平衡电抗器整流电压为变压器2次电压(有效值)的1.35倍

双三项相串级整流电压为变压器2次电压(有效值)的2.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