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温度变送器出来的4-20MA出来几根线,怎么接到A/D转换接口上?

楼主(2003-06-01):
(无正文)

网友A:
说的具体一点 HUITONGW@371.NET

网友B(2008-04-18):
一般都是2根线,ni

网友C:
这都不知道哟,qq:304485369

网友D:
具体情况,可与我的交流。QQ:457494298

网友E(2008-05-19):
2根线,我也不是很懂,大家交流下

网友F:
一般有两种,一种外供电220或者直流24,单独有4-20mA端子输出,另一种直流24和4-20mA串在一个回路里。

网友F:
接线,要是PLC就串联:电源+,仪表+,仪表-,PLC+,plc-。电源-。要是DCS就就直接接,这两种方式应该是跳线不一样的,都可以测量

网友G:
我也想知道 ……

网友H:
同意7楼DCS用法  我厂里的温变就是2线,不过我们还过了个安全栅然后才上的板卡,板卡供DC24V

网友I:
你要看A/D转化器接受什么样的信号。一般温变出来两根线。看是有源还是无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