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调用MATLAB程序的时候出现问题

楼主(2003-06-01):
我在用LABVIEW调用MATLAB 程序的时候,总是不执行 我用的是MATLAB SCRIPT 接点,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B:
你的LabVIEW什么版本?Matlab什么版本?

网友C(2004-04-13):
6.0的labview 6.5的matlab 好像不行。。

网友D:
你可以通过DDE来通信,在LABVIEW中设置参数,然后到MATLAB里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