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串口通讯

楼主(2003-06-01):
LABVIEW串口通讯节点读写数据都是String型数据,如何把它存入一数组并用Graph显示?

网友A:
可以试试scan from string,从中抽取出所需要的数据。

网友A:
delphi中出错信息是‘project pcmain1.exe raiseed exception class EconvertError with message'

网友A:
先用类型转换,再存成数组不行吗?

网友B:
先用数据转换函数。不过你要知道数值数据的格式,比如说是双精度浮点数还是长整形数。 LabVIEW 7 的Instrument I/O Assistant可以做自动转换,就省事多了。

网友C(2004-04-28):
你好!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哪位高手告诉我们?谢谢了! e-mail: livy-8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