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几问

楼主(2003-06-01):
1。标 题: 请问用labview怎样实现对串口输出的控制 比如对某一个脚输出一个低电平并且保持一段时间 还有从串口读数据也是一样的道理吗? 2。标 题: 请问在labview程序中调用另一个程序的方法 比如我想打开d:\good\rabbit.exe,该在labview中用什么vi调用它那? 3。标 题: labview能否产生键盘事件 这是结合上面一个问题问的,用labview可以产生类似快捷键这样的功能么? 就是说用labview程序来自动控制菜单的选取,谢谢大家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请大虾们帮帮忙,谢谢 `!

网友B:
我很想知道,如何把一个编译成.exe的vi变成.vi,因为很想学习编程 经验!

网友C:
我知道labview有类似快捷键的功能,在属性节点上有个属性叫做“key focurs”,就是关于快捷键的设置,另外把.exe文件转变成vi是不可能的事!勉强可以做的是反汇编,这样以来里面的代码你是看不懂的啊!

网友D:
1. 不明白你的问题。你具体想做什么?串口上不是每一个脚都可以随便控制的。 2. 用LabVIEW函数库中 Communication >> System Exec.vi函数。 3. 通过LabVIEW函数库中 Advanced >> Call Library Function Node函数,调用Windows自带的user32.dll库中的keybd_event函数。如图中例子所示:

网友E(2005-04-23):
对于这个问题Piccolo讲的很好 可是我按照这样为什么不能实现

网友F(2005-09-01):
com中只有DTR,STR,RTS,CTS允许直接IO 控制有LPT口做方便 LV中调用SYSTEM 在LV中调用SENDMESSAGE 或POSTMESSAGE 比较困难,常造成冲突,如果在LABVIEW 内部比较好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