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 问题

楼主(2003-06-01):
我自己编了一个labview程序,当我应用软件重新安装后。打开此程序,出现很多错误,都是subvi的错,可是把原先的替换掉也不行。请问这种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我还碰到过labview编的程序,拿到其他的计算机上也会出现这种错误,不知到底是什么原因,而且两个版本是一样的

网友A:
因为你做的程序中对subvi的调用路径和你现在需要处的路径不一样,最好把软件重新装到你第一次安装时的路径下!

网友B:
两种方法: 1. 将你的主VI和子VI整理成一个库文件 (*.llb) 2. 在执行机上将你子VI所在的目录加入到VI Search Directory (菜单>>Tools>>Options>>Paths>>VI Search Dire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