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labview控制HP34970A

楼主(2003-06-01):
请问各位老师,同仁,如果用labview控制HP34970A呢?我已经做了,但是,有些功能不知道如何实现,请求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1. 选择接口,GPIB或串口 2. 熟悉GPIB或串口的函数调用 3. 熟悉仪器的指令 或者到这里下载仪器驱动程序,直接在LabVIEW里调用: http://zone.ni.com/idnet97.nsf/9b2b33e1993d877786256436006ec498/e4c553c139f78062862568ab005fba3c?OpenDocu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