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变频器电解电容器爆裂原因?

楼主(2003-06-02):
电解电容爆裂(两台),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2001-10-31):
原因可以有很多,最大的可能是主电路的整流模块击穿并发生短路而致,检查一下整流模块就可确定。

楼主:
整流模块没有击穿

网友A:
带的是什么负载?

网友B:
设备积存过久、电容质量不好,可换用日立、RIFA的使用一下。电网电压不稳定,浪涌过大,附近靠近变电站或变压器,都可使电容易暴。

楼主:
风机,一个在吴江,一个在南京,刚买三个月,

网友A:
那就要怀疑电容器质量及其内部的放电电路的质量问题了,电容器的介质常数过大,致使其自身发热,击穿,内部短路,爆炸。

网友C(2003-02-10):
如果与森兰变频器联系

网友D(2003-03-21):
森兰在全国有分公司。你在那?

网友D:
可和我联系13957583971

网友E:
可能内部的启动电阻损坏.

网友F:
是不是输入缺相啊?

网友G:
森兰变频器无锡分公司(无锡森兰电气有限公司) 电话:0510-2735330 2729432

网友H(2003-05-30):
可能内部的启动电阻损坏,或电阻桩头螺丝松了。

网友I:
是不是你电源接错了,仔细看看说明书。如果是新变频器的话,只有这种可能。

网友J:
电解电容是水货吧,用过后重新包装的,小日本就会干这事,买的便宜,用起来就完,看看电容是那产的吧!

行.!

网友:
电容的质量差,建议换外国的,最好是欧美的 小日本卖给中国的都不是上等品,小日本的同一个产品也是分几个等级的,最好的不出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