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求助:两台CT直流调速器刚性连接时的控制

楼主(2003-06-02):
我现在要使用两套CT直流调速器控制两台相同的刚性连接的电机,不知道如何实现,请各位大虾帮忙,谢谢

网友:
如果采用ABB的DCS500、DCS400,一个工作在速度环,一个工作在电流环,前者电流给定到后者,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两台变频器容量不一样,还要给定一个电流比例。

网友B:
可用一主一从控制.

网友:
龙游和辛苦水手说的是一回事; 多数厂家的产品都能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