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带电机,电机的噪音(金属声等)与那些因素有关系?
行.!

楼主(2003-06-02):
变频器带电机运行,电机的噪音(金属声等)与那些因素有关系?我想知道如何改进变频器的软件,使得噪音变小?

网友A:
逐步调高调制频率,噪音马上减小直到到消失。 如有疑问联系我。 0510-5160113 马

行.!

网友:
我想说的是设计方面的知识,因为现在我做得变频器的在载频小于5K的时候,电机金属声很大的,不知道该如何消除呢?因为变频器大于22KW的,为了减小热损耗,载频只能小于4K的了

网友B:
用三电平控制INV.保证噪音降50%.

行.!

网友:
那些都不现实,金属声是电磁噪音的,解决方法是对死区效应进行补偿,但是死区补偿的方法太麻烦了,苦恼呢!~!! 2.2KW的三菱的变频器前几天刚测试过,声音很小的,比华为的还小,MMD,小日本做得东西就是合理,虽然电机声音大对电机没有什么负面影响,但是就是听起来不舒服

网友C:
从变频器的原理上来讲,降低噪音的方法是由于变频器使用的IGBT的开关频率有关,另外,采用三电平控制也可以有效的抑制电机的噪声. 例如,我公司的G5变频器调制频率为15KHZ\G7变频器调制频率为15KHZ,并且采用三电平控制(即一台变频器选用12个IGBT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