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限判别

楼主(2003-06-02):
我在控制恒压供水系统时,要进行对所设压力的上、下限判别,必须是可调的,不知有没有这种现成的产品,请同仁们指路。

网友A:
压力变送器-调节器-变频器,调节器带上、下限即可满足 HUITONGW@371.NET

楼主:
可以提供调节器的厂家或供货商吗? 谢谢。

楼主:
可以提供调节器的厂家或供货商吗? 最好是单纯的上、下限判别器,因为我变频器内部有PID调节器。 谢谢。

网友A:
上网搜仪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