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选数据采集卡,好不

楼主(2003-06-02):
大家好,我是第一次接触虚拟仪器。我们需要在汽车检测线上应用虚拟仪器;我目前的毕业课题是测量周期变化的压力信号,不知道该选何种型号的插卡式数据采集卡,价格不要太贵^_^;另外就是我还需要控制电机的运转,是不是还需要别的一些硬件进行配套。希望各位好心的高手指点一二。谢谢先

网友A:
要根据信号的性质来选卡。控制电机有专门的运动控制卡。

网友B:
您好!我公司的美国delta tau公司的PMAC卡(多轴运动控制卡),兼有你说的数据采集和控制电机的功能,另外它还可以做信号的A/D转换,电机轴之间的联动和差补,关于具体的价格需要您提供更具体的技术参数,譬如:控制多少路电机、数据采集需要多少位的、用模拟量还是数字量控制、是否接收电机的反馈信号等,欢迎您来电咨询! 您好! 北京元茂兴控制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专业从事运动控制技术应用开发、系统集成、柔性制造系统、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设计、调试和维护的高新技术企业。随着业务的扩大,我们先后成为国外十多家著名厂家的代理商和分销商,产品有: l 美国DELTA TAU公司的PMAC可编程多轴运动控制器,又名运动控制计算机(2-32轴),可扩至128轴; http://www.deltatau.com l 日本安川(YASKAWA)∑-Ⅱ、∑-L系列交流伺服电机及驱动器(0.03~15KW); l 日本松下(Panasonic)MINAS A系列交流伺服电机及驱动器(0.03~5.0KW) l 美国GLENTEK直流伺服(0.1~13.34KW);http://www.glentek.com l 美国贝赛德(Bayside)精密定位直线平台、回转台、直线电机、螺旋行星齿轮减速机(军品级),以及采用NANOMOTION纳米陶瓷电机生产的超高精度定位平台;http://www.baysidemotion.com l 日本MYCOM两相、五相步进电机(0.42~6.29Nm)及驱动器; l 日本伺服公司(SERVO)小型步进电机(0.13~1.35Nm)及驱动器; l 德国柏格拉三相(BERGER LAHR)步进电机(0.9~16.5Nm)及驱动器; l NANOMOTION陶瓷电机及放大器,分辨率达20纳米; l 日本内密控(NEMICON)光电编码器; l 英国雷尼绍(RENISHAW)非接触式光栅编码器系统; l 自主开发的EM系列机电一体化教学设备以及美国ECP系列教学设备; l HIWIN线性滑轨和滚珠丝杠。 l HITECH工业级人机界面。 ★ ★★每月定期举行相关技术培训和讲座,欢迎参加! 带给您品质卓越的产品和满意的服务! 北京元茂兴控制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张旭    地址:北京北三环中路甲29号2号楼1-1603、1605 邮编:100029 电话:(010)82025588-26 传真:(010)82025558 手机:13911207458 E-mail:yumenxu@163.com http://www.emotionc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