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7.0怎样连接到数据库

楼主(2003-06-02):
各位大侠:我想把intouch7.0连接到其它数据库,使公司的信息系统能方便地提取intouch数据,我使用的是SQL2000数据库,通过脚本进行数据库的连接和新数据的插入,但没有成功,我的脚本如下: 1、在脚本的application的on startup中,我使用了 SQLConnect(ConnectionID,"DSN=SQL2000;UID=sa;PWD=sa"); *SQL2000为 SQL Server 2000的数据库ODBC别名,该别名可联通数据库 2、在脚本的application的while running中,我使用了 SQLInsert(ConnectionID,"AcquireTab","List1"); *AcquireTab为将要插入intouch数据的SQL Server中的一张表;List1是TagName.Value和表中字段的绑定列表。 请问这样操作的问题在那里,正确的操作应该怎样进行?

网友A(2003-03-31):
最好不要用这种脚本! 你可用其它语言写数据库部分,实时数据从intouch 中读取!

楼主:
谢谢deng_lp! 脚本有哪些缺陷? 我没有OPC和INSql的Licence,因此想通过脚本来进行连接。不知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法,请指点!!!

网友B(2003-05-28):
SQLConnect( ConnectionId, "provider=sqloledb;....

网友C:
在你的application while runing 中,你的connectionID好像还没有连接吧!

网友B:
多看一下WONDERWARE LOGGER 提示 provider=sqloledb我试验加上才成功的

网友B:
Wonderware提供IndustrialSQL Server能更好地为工厂信息化的实时数据平台。产品信息可联系当地分销商或Wonderware代表处。

网友B:
2.SQLInsert ( ConnectionId,"表模板“,"绑定列表" ); //////SQLInsert(ConnectionID,"AcquireTab","List1");   List1是TagName.Value和表中字段的绑定列表。(没错) *AcquireTab不是将要插入intouch数据的SQL Server中的一张表; AcquireTab应是intouch的一个表模板,它的结构与要插入intouch数据的SQL Server中的表的结构完全一样! ******同时注意你的while running中,每 毫秒(即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