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仅通过PLC的编程口,实现用PC机的COM1-COM4中的一个对PLC进行监控

楼主(2003-06-02):
三菱PLC仅通过PLC的编程口,实现用PC机的COM1-COM4中的一个对PLC进行监控时所需要的通讯格式,用VB中:MSComm1Output="这字符怎样"写,如可查询?

网友A(2002-12-28):
是什么型号?Q/A/FX

网友B:
编程手册里没有通讯协议吗?这个应该讲到的。

楼主:
是FXON的,MSComm1.Output=????

网友C:
我作过用232卡的程序,好象和编程口的好象不同 feiying76@yahoo.com.cn

网友A:
三菱的编程口是422的。

楼主:
三菱的编程口422我通个转换能在我的电脑上编程但我想要用PC做监控哪位能告诉我?

网友D:
www.gkong.com 上有串口编程的协议格式,照着写到串口中就可以读返回的数据了,很简单

网友E(2003-05-24):
我用vb6编写了一个专门访问FX系列PLC的控件,过几天我上传给你

网友F:
coba,也发一份给我吧。 redpassion@fez-smt.com

网友G:
coba,也发一份给我吧。 xvfangmin@msn.com

网友H:
coba,也发一份给我吧。 hejing@vip.sina.com

网友I:
to:  coba,也发一份给我吧。   lvjunfei@vip.sina.com

网友J:
coba,也发一份给我吧。 xiaoleiguo@263.net

网友K:
这种弱智问题自己动手解决

网友L(2009-03-25):
coba也给我发份....

yanfeng.tang@sany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