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IEMENS的ET200S系列中的串口通信模块谁用过啊?

楼主(2003-06-02):
SIEMENS的ET200S系列中的串口通信模块谁用过啊?在STEP7中的硬件怎么找不到啊?我的是STEP7 SP6!如果能找到在什么硬件目录中啊?

网友A:
我用过!一般!

网友B:
简单呵!到硬件配置中的Edit Catalog profile 中添加配置文件后就可以配置了!

网友C:
不用打开IM151下面的目录,先选中PROFIBUS总线,然后双击那个IM151就可以将IM151连在PROFIBUS上了,先试一试,有问题再联系

楼主:
多谢各位!我现在问题是定货号为:6ES7138-4DF00-0AB0的串口通信的功能模块在硬件配置目录中找不到这种型号。是不是要单独安装这个模块的GSD文件啊?如果是的话,请问哪有这个硬件的GSD文件下载啊?

网友D:
在ET200S下的IM151/CPU FO/CP中 我的也是s7加sp6,要是找不到,那你的s7 就有问题!

楼主:
多谢hdhf,找到了!

楼主:
又碰到问题了,本不想麻烦大家这种问题了。但是我实在找不到,就是这个通信模块功能块的调用问题。首先,我连P_SEND和P_RCV这两个FC块都没找到,只发现有DP_SEND和DP_RECV等有关通信的功能块,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D:
觉的这个应该就是你找的

网友E(2007-01-27):
minfang:这个通信模块功能块的调用问题P_SEND和P_RCV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