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温控仪表连接可控硅控制加热设备的电压!

楼主(2003-06-02):
请教:如何用温控仪表连接可控硅控制加热设备的电压,使其稳定在设定温度。 温控表如何选型?要何种输出?要加什么装置?谢谢!

网友A:
带可控硅调节器即可满足,具体要求可发下面信箱解答 huitongw@371.net

网友B(2006-10-08):
我也有这方面的问题.要求只要稳定在设定温度.
zwm00306@263.net.cn

网友C:
使用一体化电力控制器SCR就好!一般温控输出模拟信号,输入SCR,自动调节!控温精确稳定!上网站看下吧:
www.minsen.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