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教关于液位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3-06-02):
我们想控制一个罐子的液位,欲将该罐子分成5个液位,当液位处于最高液位时启动泵将液体排出至最低液位。采用什么样的液位控制元件效果比较好? 欢迎大家和我联系,希望能合作 my_gmat@hotmail.com

网友A:
用浮球液位计,就可以实现。高点泵启动,低点泵停止。看你的罐子多高。可选不同的型号。

网友B:
您好,可以进口的量热式液位开关,价格底,质量好,有兴趣和我联系,可以提供满意的方案。 大连大德自动化有限公司 张俭 0411-4678930

网友C:
要看您的液位条件来选择方案,如果有泡沫最好用压力的或者浮球,如果没泡沫那么超声波、压力、雷达都可以就看您要采用那种方便了。

网友D:
根据你的要求来看,我公司可实现此种方案,希望你和我们联系. yangjianjialiu@163.com

网友E:
可以采用5个液位控制继电器

网友F:
采用液位式差压变送器也可

网友G:
可采用OMRON的61F-GP-N8液位控制器,不贵的.021-52049777找阿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