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时间间隔小于1秒查询历史数据?

楼主(2003-06-02):
使用EXCEL制作的报表Kintable查询历史数据,时间间隔可不可以小于一秒?如何修改?使用动态连接库里哪个接口函数? 哪里有这些接口函数的使用说明? 谢谢

网友A:
换个方法,用Kingview作OPC Server, 用iHistorian采集他的历史数据,用iHistorian的报表工具建立报表,据说可以达到1ms的时间分辨率

楼主:
不好意思,iHistorian是个什么东东? 组态王数据采集只能达到60ms吧,即使1ms的分辨率查询历史数据也没太大意义,:)

网友B(2004-07-26):
理论上KingView数据采集可以有55ms吧(从画面组态的命令语言最小精度为55ms可以推断出来),不过,实际的分辨率肯定超过大于55ms,具体的数据我还没有测试过。:) 至于iHistorian的1ms时间分辨率可能指SOE(事件顺序记录),那是通过硬件实现1ms的,用软件绝对不行!!所以对于一般的Ao,Ai,能有60ms的分辨率已经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