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号的写法?

楼主(2003-06-02):
三相电源如果用L1,L2,L3表示,通过一个断路器后可以表示为L11,L12,L13,对吧?可是,我如果有4个断路器都接在L1,L2,L3上,并且它们又有各自的输出,那么第二个断路器上的线号我怎么定义,可以表示为2L11,2L12,2L13吗?三号呢,以此类推可以吗?

网友A:
国家标准有注法

网友B:
不太恰当 xxxlxxx 前面几位自己定,为组件级或板级,后面安实际自己定例如 01;02;03...,一个板子中例如:电阻2R01,2R02...电感2L01,2L02..

网友C(2008-02-22):
国家标准有规定呀,没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