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问问关于CLF的问题。请帮帮忙

楼主(2003-06-02):
我想问问PCI-9111中的Labview驱动所自带的数据采集模块、与硬件的接口模块等,如AI Async Double Buffer Transfer 2-Byte模块,具体是怎么实现的?我知道其中用到的是CLF节点,但是当我想把参数类型改变,例如把Numeric 变成Array时,就会出错,这究竟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模块中已经固定了模块参数了嘛?不能修改嘛?

网友A:
PCI-9111的labview驱动实际上是调用PCIS-DASK,其中的参数类型是规定好了的,可以参看PCIS-DASK的help,所以不能改变。

楼主:
如果我想改变其中的参数等,我该怎么办?

网友A:
没有办法修改,只能按照原定义调用。